433MHZ 发射电路 求教

楼主(2012-08-13):
我画了个433 的发射电路 ,但不知各元件值是否是最优,请教大仙们指点。天线我在PCB上焊根导线,但不知具体要求,求教了

楼主:
没人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哈哈,这么巧,我也在搞433M的!!

楼主:
后面还是选择了TH72011

网友:
你这是典型的SAW声表无线发射电路

焊跟线是可以的,四分之一波长左右,17cm,关键是产品的指标要求.

性能是不是最优,需要ADS软件进行仿真及计算。

网友(2018-12-12):
至少,输出输入支路上要一个隔直电容。
另外为了匹配调节需要,输出、入支路要加些PI 型的焊盘,以便备用。

具体的容感值就需要根据器件本身参数来了。 输入调节50欧姆,输出根据器件的最佳效率点进行调节。

网友:
射频设计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