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怎么设置单个网络的线宽线安全间距规则,像PADS那样,谢谢

楼主(2012-08-13):
RT,谢谢

网友A:
可以给需要更改线宽线间距的网络 赋予SPCING-TYPE和 phy。。。属性, 在规则里添加相应规则,连接到一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给需要更改线宽线间距的网络 赋予SPCING-TYPE和 phy。。。属性, 在规则里添加相应规则,连接到一块就可 ...

可以 设置网络对其他网络PIN脚的间距吗?

网友:
都可以,跟设置规则一样,只不过是特殊网络规则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