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lfcreate 函数疑问?

楼主(2012-08-13):
    请高手指点下这个问题怎么处理,谢谢!

    就是我在使用axlfcreate 函数创建好一个film的时候,如下代码:

    axlfcreate("TOP" '(0 0 0 127 2540 1 0 0 0 0 0 1 1) '("VIA CLASS/TOP" "PIN/TOP" "ETCH/TOP") )

    当设计保留3位小数的时候是 默认最小线宽为0.127,但是当设计保留4位小数的时候却变成0.0127,它在小数点后的第一位加零,不是在最后一位加零,这不是我想要的,不知道错在那里。

    如果把film_setup.txt先做好,再通过宏写进去,却没问题,使用axlfcreate这个函数写进去有问题,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可以通过判断精度与单位赋不同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