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CC1000做的433MHz天线!

楼主(2012-08-13):
我用CC1000做了一个433MHz的天线,天线直接在板子上用走线画出来。50mi线宽、3X间距、顶层和底层没有铺地,天线上面绿油开窗,长度17CM,设计通信距离只有3-5m。
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看附件的图是否可行?
并且再请教如何仿真该天线,如何开始?用什么软件,参数如何设置?原理图是用capture画的,板子是用allegro画的!
谢谢!!

楼主:
沙发自己先坐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楼主:
这个坛子好冷清啊!!!

网友:
(1)3-5米应该是很容易满足的,你设计成四分之一波长即可,约17cm。
(2)仿真天线首先要要去看一些天线的基础知识,然后才去做仿真。
常用和主流的软件有ADS, HFSS, IE3D, CST等。

网友(2012-10-30):
    LZ最近我也在发433的模块,我想问下你将天线画在板上有什么技巧不。谢谢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板上的PCB天线,但是打板的时候疏忽了,天线上忘开窗了,上了绿油,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楼主:
    试试能不能射出来!

网友(2012-12-20):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板上的PCB天线,但是打板的时候疏忽了,天线上忘开窗了,上了绿油,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

    绿油是有影响,看你功率了

网友B:
    天线一般都不开窗,为什么要开窗呢?我们公司设计了几十款RF都是不开窗的

网友(2013-04-16):
引用 网友B:
    天线一般都不开窗,为什么要开窗呢?我们公司设计了几十款RF都是不开窗的

    最远距离能达到多少

网友:
    楼主好,我现在做非接触IC卡天线的PCB,这个天线走多长怎么计算?
    附件图片是同事设计的

楼主:
    altium很容易计算长度啊,鼠标移动到那根走线上面,就会在左上角自动显示长度了!

网友(2014-06-08):
l了解天线的不多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