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ttom面的文字不小心改到TOP面如何能改回来?

楼主(2012-08-13):
各位大侠:我在修改文字时不小心把bottom面的文字改到TOP面。如何能改回来?

网友:
你直接把它change回来就可以
edit-change-选择层面,选择文字就可以啦

支持!: 3.0 反对!: 4.0
支持!: 3 反对!: 4
呵呵,应该是move吧,change只是改变字体之类的。

楼主:
我这样后又全都变到bottom面,包括TOP面的文字。

网友:
从新导入网表试试。或者只选中某层 文字 EDIT-->MIRROR

网友:
那就将零件更新,只更新文字,但更新后,文字面要重摆

网友:
BOTTOM

EDIT-->MIRROR到TOP层就可以~!

网友:
edit——move,然后在find中勾选text,选中要移动的字,然后在class中选择你要移动到的层就ok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但是文字数量太多大概有700~800个,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楼主:
请楼上的详细指点一下如何做?

网友:
    把器件删除了重放一遍……

网友:
    BOTTOM元件毕竟是少数可以先高亮BOTTOM元件,再删除BOTTOM文字从新添加,这样也会快很多。

网友:
    拿到mirror不行吗?

网友:
    先开只开top层的丝印框,不要开文字,高亮零件,在全部关掉,开bot层的文字,看有高亮的就是文字反了,只mirror文字到另一层就好了,相反,检查bot层的文字是否有反的,和上边的步骤也一样~~~

楼主:
    有没有一次全部转变过来的方法?

网友A:
可以先打开top层,将top层的所有器件固定住。然后打开bottom层,将bottom层所有器件高亮,一个个的点器件。这样就可以点回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打开top层,将top层的所有器件固定住。然后打开bottom层,将bottom层所有器件高亮,一个个的点器件。 ...

    楼主是要改文字啊,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改文字啊,大哥。

当年我也遇到过此问题,就是这么干的啊。最后都改好了啊。

网友:
    呵呵,器件更新,还可以mirror哦!

网友:
    这个可以把该零件直接删掉,重新导入,提前做好placement档,删掉后用placement档再导入到原来的位置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