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源晶振和无源谐振器的使用

楼主(2012-08-13):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对于一个设计参考设计一般使用的是无源晶振,但是我们为了使产品稳定性更高,会更换成有源晶振。
讨论一下。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不会的,一般有源晶振都比无源的要贵近一倍,所以一般情况下尽量使用无源的除非对晶振误差要求特别精确的,才使用有源的,另外一个就是无源的一般最多只能做到40Mhz左右,石英的,如果在往上的话恐怕就只能用有源的了。

网友A:
我就用过有源晶振代替参考设计的无源晶振,甚至用TCXO代替无源晶振,看应用在什么方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用过有源晶振代替参考设计的无源晶振,甚至用TCXO代替无源晶振,看应用在什么方面。

请问有源的如何代替设计成无源晶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源的如何代替设计成无源晶振,谢谢

有源晶振的输出脚接入IC的时钟输入脚,一般datasheet都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