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实时显示延时线

楼主(2012-08-13):
这是我的设置吗,可是不能显示为什么呢

网友:
我的也是类似的情况,求解释。

网友:
貌似在约束管理器中做了等长设置才有

网友A:
首先在CM 中设置 total etch length(普通NET等长设置),然后再CM菜单中analyze->analysis modes->design modes 全ON。然后就可以实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在CM 中设置 total etch length(普通NET等长设置),然后再CM菜单中analyze->analysis modes->design mo ...

你好,我设置了啊,可是还是不行啊

网友A:
FROM 和TO  RULE NAME  你不设置吗

网友:
你更新到CM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 和TO  RULE NAME  你不设置吗

添加完之后肯定就没有了啊

网友A:
你姑且试试,那里不可以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姑且试试,那里不可以空的

我试了,可是点击添加以后还是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