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怎样做一个电源的group

楼主(2012-08-13):
allegro16.3怎样做一个电源的group

网友:
原理图把电源线路放同一page..

楼主:
allegro16.3在布局电源模块 布好完成移动时想一起移动 怎样可以做成一个group  有哪位大侠知道 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2012-09-27):
这种问题,搜老帖基本都能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allegro16.3在布局电源模块 布好完成移动时想一起移动 怎样可以做成一个group  有哪位大侠知道 谢谢

可以在option选择项中都选中,然后移动时选择user pick就好了,你试一下呗~自己要多尝试

网友:
edit=>group在右边写个Group名,就可以把自己想要的部分点选成一个Group,移动时也就可以选group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