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网表问题,新手求教

楼主(2012-08-13):
生成网表出现错误

网友A:
把网络最后几行的error也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网络最后几行的error也贴出来看看

这就是最后几行,error就这两个

网友A:
好吧,把网络(.dat)贴出来

网友B:
估计是有非法字符,你打开那个dat文件看报错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有非法字符,你打开那个dat文件看报错的地方。

dat文件如何打开,谢谢,新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t文件如何打开,谢谢,新手不懂

用记事本或者写字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记事本或者写字板

如何查看错误,dat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把网络(.dat)贴出来

dat文件上传了,谢谢

楼主:
求大神,不能沉了

网友:
注意查看是什么错误,然后一一解决,解决之后自然能导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