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设置过孔,像pads那样同时设置几种类型,还有怎样设置差分线及规则

楼主(2012-08-13):
如题,allegro的规则管理器好多东西,请问怎么设置?求教大神,感激不尽。

网友A:
google出来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出来一大把!!

呵呵,我刚开始学,只需要布线前一些简单的线宽,线间距设置还有孔的设置···

网友B:
规则的设置的确很多,不过你说的布线和线间距的设置在Set Up的规则设置中,点击第一项的Set Value,里边有很多如pin to pin ,shape to shape 等,你看你在画板时的密集程度,还和你的信号是高速低速有关,有些地方特殊还可以特殊规则的指定,还有差分线,有两种方式,可以在原理图设计时就用,或者在allegro,那个在网上下载一个步骤就可以了,用过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则的设置的确很多,不过你说的布线和线间距的设置在Set Up的规则设置中,点击第一项的Set Value,里边有很 ...

那请问怎么添加差分线呢?就像pads里边的直接鼠标右键就ok了。

网友B:
这是我在网上下载的一个,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我用的是哦15.7,你按照这个上边来做,应该是可以的,如果还不清楚我们可以再讨论,里边的步骤很详细,还有其他规则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在网上下载的一个,我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我用的是哦15.7,你按照这个上边来做,应该是可以的 ...

感激涕零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