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画Part封装时,引脚名称长度有限制怎么解决?

楼主(2012-08-13):
使用pads Logic画Part封装时,引脚名称长度有限制,长了就写不进去,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解决办法?

引脚名称

引脚名称

网友A:
就不要搞这么长嘛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样情况,没办法只好改引脚名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不要搞这么长嘛

我想把复用的功能全部标上的,这样更严谨些,我想有人回答可以通过设置改长。。。

网友B:
。。。。没必要SCH里管脚定义这么长。

  做原理图时,可单独找个地方标明IO配置情况。调试时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SCH里管脚定义这么长。

  做原理图时,可单独找个地方标明IO配置情况。调试时也方便

额,在软件上标明IO配置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