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BGA封装自动扇出的过孔删除不了,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2-08-13):
在BGA扇出时使用的是软件自动扇出,但是由于外围的焊盘不用扇出需要删掉,删除的时候出了点问题,请教万能的论坛。附图:

网友A:
DB一下再删,不行就重新打开

楼主:
再仔细看了下,居然是BGA器件位置是固定的原因!!!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一下再删,不行就重新打开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嗯,要注意看下面显示的信息

网友(2012-12-21):
先选择焊盘,这时会出来布线状态,再点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