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skill代码实现计算单板面积大小

楼主(2012-08-13):
一般单板只有一个 router keepin,思路应该是统计这个区域内的面积吧

请教实现代码,望高人指点!

网友:
使用axlPolyFromDB获取Shape 的Poly,然后访问Poly->area获取面积

楼主:
我是用的axlDBGetShapes命令获取route keepin中的shape,还有其它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提供的命令很有用,感谢.

网友(2012-10-13):
    希望做 好这个  skill 能够 发出来大家一起  共享

网友:
    希望做这个skill 能够发出来大家一起共享.

网友:
    新手,没看懂,求罗列步骤,谢谢!

楼主(2012-11-21):
    统计ROUTEE KEEPIN区域的面积,近似为单板面积,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方法,请指教。以下代码是在deargds的指导下完成,在此表示感谢。
    1. axlCmdRegister("test",'test)
    2. defun( test ()
    3. prog((lVia)
    4.         axlClearSelSet()
    5.         Shapes_dbid = car(axlDBGetShapes("ROUTE KEEPIN/ALL"))
    6.         polyList = axlPolyFromDB(Shapes_dbid,?layer "ETCH/TOP" ?padType 'REGULAR)
    7.         tDBUnits = car(axlDBGetDesignUnits())
    8.         when(tDBUnits == "mils"
    9.                 area = car(polyList)->area/1000000*6.45163
    10.              )
    11.         when(tDBUnits == "millimeters"
    12.                 area = car(polyList)->area/100
    13.              )
    14.         str = sprintf(nil "%.2f" area)
    15.         axlUIConfirm(strcat("The board area : " str " cm2"))
    16. ))

网友B:
    单板面积是不是指outline内部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板面积是不是指outline内部面积?

    上面的代码是统计routekeepin内的面积。

网友C(2017-06-08):
引用 楼主:
    上面的代码是统计routekeepin内的面积。

    单面面积和routekeepin的面积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7-09-19):
引用 网友C:
    单面面积和routekeepin的面积有什么区别吗?

    routekeepin区域一般会在outline上内缩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