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进行布线时,转折点的地方老是出现方框,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2012-08-13):
相信使用pads的同志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转折点的地方老是出现方框,不影响电气连接出gerber,但是看上去怪怪的,影响美观,有没有决解办法?

网友A:
很简单,在PADS工具选项下的Routing介面下把Show tacks上面的沟去掉就可以了。这么说不知道你能明白吗?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tack有什么用?

网友:
大头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在PADS工具选项下的Routing介面下把Show tacks上面的沟去掉就可以了。这么说不知道你能明白吗?

我试了下,这样可以解决,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