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助:allegro转pads

楼主(2012-08-14):
我想将板子在allegro里面布线后,转成pads档案怎么做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不能直接转,需要先将allegro文件转成AD,再转到PADS中,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转,需要先将allegro文件转成AD,再转到PADS中,不知道是不是你想要的~!

那这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我讲的是零件尺寸。走线会不会变掉呢,还有就是allegro转ad是转成什么文档啊,可以简单讲一下方法不?太感谢了

网友:
我没转过 我也是听别人讲的,好像这样可以。转过来多少有些不一样,要调节的,因为我有用PADS转进allegro有些问题。

网友:
两种方法都可以转,只是allegro档案偶尔可以转换成功,其中的原因还没有找出,但是allegro转成ad档案,在转成pads,成功率很高。
百度这样的资料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