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ga的焊盘怎么将线走出bga??

楼主(2012-08-14):
像这样的焊盘,不知道是打过孔,还是将线的宽度设置得很小,然后走出来?

楼主:
利用allegro的 fanout,就可以走出来

网友:
fanout后,边上的直接连线出去,中间的要打过孔才行哦,不然是走不开的

网友:
你这pin少应该直接走得开

楼主:
还有一个300pin的  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