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IA过孔的问题

楼主(2012-08-14):
我做的VIA 设置了 SOLDERMASK (阻焊层),貌似出板的时候 应该会像普通的焊盘 一样,有可以焊锡的地方,
然而为什么 板子上所有VIA 全部被绿油覆盖了?

网友:
加工时的pcb工艺中有过孔盖油选项。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的。想要via不被盖油就在工艺中说明即可

网友:
先确认你的gerber file中soldermask文件中层面添加是否OK ,包括了VIA的soldermask没。如果有,板厂应该会有工程确认,如楼上所说,可以说明一下。

网友:
有些板厂会设置一个默认的孔径大小,来进行盖油处理。例如,0.5mm 以下的都默认盖油!

楼主: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