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原理图与PCB网络名对应不上,求解答!

楼主(2012-08-14):
    求高人指点,很急,谢谢各位大神,我尝试过重新出网表但是一点作用都没有起到,求指点。

    网络名缺失

    网络名缺失

    PCB出现4处名字和SCH对不上

    PCB出现4处名字和SCH对不上

    SCH和PCB能关联上,网络名不对但是还可以相互高亮

    SCH和PCB能关联上,网络名不对但是还可以相互高亮

网友A:
    像你这种错误,生成网表前,进行DRC检查没有任何报错或是警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种错误,生成网表前,进行DRC检查没有任何报错或是警告吗?

没有,原理图没问题,但是一导到PCB中名字就缺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原理图没问题,但是一导到PCB中名字就缺失了

    可能的原因是你的命名太长,换短点试下,有时太长软件会自动调整。我记得一般不要超过12个字符吧。这个好像可以设置,不过没设置过。

网友B:
    没有错误应该有警告吧,仔细看看,有错误是不能生成网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是你的命名太长,换短点试下,有时太长软件会自动调整。我记得一般不要超过12个字符吧。这个好 ...

    但是很奇怪,就这两对差分出了问题,其他网络名跟这个长度一样就没出什么问题!怪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错误应该有警告吧,仔细看看,有错误是不能生成网表的

    没有错误产生,网表可以正常生成!求解答

网友C:
    应该是原理图中的网络名称没有放到线上的点上,名称软件自动附了一个,因此名称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原理图中的网络名称没有放到线上的点上,名称软件自动附了一个,因此名称不一样。

如果是这样的,为什么前边的名字不变,只是最后的一两位缺失呢!!我看了原理图,不是你说这个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就是网络名过长问题,一般原理图命名不能超过31个字符。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