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8-14):
零件上bottom层也有画外框,我出光绘的时候层面有选,但出不出来,只能出正面外框?

网友A:
你是说你的丝印层没出来?呵呵,你最好附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你的丝印层没出来?呵呵,你最好附张图?

谢谢啦,我刚刚找朋友解决了,之前我是用2D线画的,出不来,后面我改成铜箔画就可以出来啦,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我刚刚找朋友解决了,之前我是用2D线画的,出不来,后面我改成铜箔画就可以出来啦,也不知道为什 ...

呵呵,楼主介意上张图不?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介意上张图不?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学习下?

用这个命令来画背面外框即可

网友:
楼主说的明白点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命令来画背面外框即可

炯,你用的是pads啊,我只用过allegro和altuim designer,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