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bLink XE中如何放置环形排列的邮票孔?

楼主(2012-08-14):
用Expedition PCB画一个圆板,用FabLink XE拼版,但出现一个问题,邮票孔无法精确的环形排列。
FabLink XE中无法用Keyins命令阵列粘帖邮票孔,但以前邮票孔是直线排列,用个笨方法,画个辅助圆,然后阵列,定下位置,再一个一个手工放置到辅助圆内。但现在是环形排列,辅助圆也无法环形布置。还有下面两种方法,但感觉都不好。
1:做个器件,器件可以用命令环形排列。
2:在别的软件,比如autocad中定好位置,然后导入FabLink XE中。

感觉这两种方法也都很麻烦,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呢?感觉FabLink XE中放置邮票孔真是一个麻烦事啊。

网友:
兄弟这个拼版教程有么?我没试过,能否简单介绍下使用过程!

楼主:
没有教程,都是看他的帮助文档加上自己摸索。这个使用也比较简单,界面类似EXP,执行Place->Design Placement,选择需要拼版的PCB即可。剩下的东西,比如工艺边,邮票孔什么的自己加吧。

网友A(2012-11-01):
引用 楼主:
没有教程,都是看他的帮助文档加上自己摸索。这个使用也比较简单,界面类似EXP,执行Place->Design Placeme ...

楼主可以详细的讲讲如何拼版吗?
谢了先!

网友B:
不知道邮票孔在你的设计中的作用,Expedition的RF功能中有一个放置5种类型的阵列过孔,不知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详细的讲讲如何拼版吗?
谢了先!

我三楼说了大体步骤了啊,你可以试一下,遇到具体问题再讨论,否则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邮票孔在你的设计中的作用,Expedition的RF功能中有一个放置5种类型的阵列过孔,不知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

谢谢指点。邮票孔就是拼版的时候,板与板之间打上一些小的非电镀孔,焊接完成后可以容易的掰开板子。在FabLink XE是用Shearing Hole来表示邮票孔的。见下图。
邮票孔和过孔不同,邮票孔不电镀。再一个那个阵列过孔是在Expedition pcb中的功能吧,我这个是在FabLink XE中的。FabLink XE和Expedition pcb很不好的一点是有很多元素无法用Keyins命令阵列粘帖,比如FabLink XE中的Shearing Hole,Expedition pcb中的Mounting Hole。还有一点,怎么用用Keyins命令环形阵列一些元素?以前好像试出过,现在怎么也搞不出来了。
对于我顶楼的问题,我现在能想到的笨办法就是画规定长度的辅助线,辅助线可以旋转任意角度,然后再用Hover snap的功能捕捉辅助线的端头来放置邮票孔。但这样也是得一个一个放置,比较麻烦。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要是能用阵列就好了。

网友B:
目前看来对于Mounting Hole和Shearing Hole确实没有阵列化的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看来对于Mounting Hole和Shearing Hole确实没有阵列化的放置方法。

嗯,这样太不方便了,希望以后的版本中能改进啊,要不然还得一个一个放置,真是个令人头痛的事啊。

网友(2017-01-20):
这个软件非常鸡肋,我觉得直接在pab中手动拼板。

网友:
而且,人家allegro也没有专门用个软件拼板啊。

楼主(2017-03-10):
反过来那我也可以这样说,ee和AD都有专门的拼版工具,你allegro为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