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坐标问题

楼主(2012-08-14):
pads是否可以输标坐标画线,假如画一段线离原点30MM,长80MM,还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上怎样输入坐标,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
1)水平直线:① 在PADS窗口中选择画线工具
             ② 输入无模指令“S”
             ③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坐标“30 0” (30和0之间要有空格)
             ④ 先按一下回车键再按一下空格键(不要移动鼠标)
             ⑤ 输入无模指令“S”
             ⑥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坐标“110 0”(110和0之间要有空格)
             ⑦ 先按一下回车键再按一下空格键
             ⑧ 结束画线工具
2)垂直走线的方法与水平走线的方法是一样的,只是坐标值不一样

网友A:
想借贵帖求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PADS 在输入S XX XX 后定位的坐标不准,
经常是XX.000XX      XX.000XX  很郁闷啊   经常出现小数点后面   很多位小数的    不管怎样设置 GD G 都不行的。
为这事被老大骂了几次的.....

网友:
你的设计单位是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借贵帖求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PADS 在输入S XX XX 后定位的坐标不准,
经常是XX.000XX      XX.000XX  ...

你的设计单位是什么啊

网友:
这几个勾你勾上了,G才有用
把你这个设置贴出来看看,感觉可能是其他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设计单位是什么啊

设计单位是mm的,但是别人的可以啊

楼主:
我想问再问一下各位,假如我有3块板拼在一起,同时导入到PCB中去,这3块板我都要把它显示为板框层,请教一下各位你们是怎么做的?在此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友A:
  怎么回复的文字没有了?
这样设置可以解决小数点的问题,但是定位的问题依然存在,例如我输入  10.325,0.328 实际捕捉到的坐标是10.318,0.33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复的文字没有了?
这样设置可以解决小数点的问题,但是定位的问题依然存在,例如我输入  10.32 ...

那是你的格点设置不对?输入命令G 0.0001 0.0001 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计单位是mm的,但是别人的可以啊

你看看这么弄之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么弄之后呢

mils的单位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吧,又没有小数,我们只用mm单位的......

网友:
用公制单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