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复位电路

楼主(2012-08-14):
1、图中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呢?
2、复位是否是靠E1的放点作用,并且靠RC调整时间?

网友A:
关机的时候加速,(VCC突然变为0时,REST端为负E1此时就要二极管加速放电了,为了避免快速开关机时造成复位不良)

网友:
楼上说的对,放电二极管,加速电容器的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2年8月思科硬件工程师面试题:
1:硬件设计中,要选择CPU,需要考虑哪些问题,PCB LAYOUT对考虑的问题要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机的时候加速,(VCC突然变为0时,REST端为负E1此时就要二极管加速放电了,为了避免快速开关机时造成复位 ...

哦。谢谢
请问一下,这个复位电路的原理:
接通电源的时候,开关断开,电容充电,此时RST为低,无效。
开关闭合时,电容放电,RST拉高,完成复位。
以上分析对吗?
那电阻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A:
这个电路有上电复位和开关复位的功能(IC上电后高复位)
R1和E1构成充放电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有上电复位和开关复位的功能(IC上电后低复位)
R1和E1构成充放电回路

可以详细说下上电复位和开关复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说下上电复位和开关复位吗?

按你图上的,应该是高电平复位。
上电瞬间,电容导通,相当于开关按下,RES高电平持续电容充电时间,IC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你图上的,应该是高电平复位。
上电瞬间,电容导通,相当于开关按下,RES高电平持续电容充电时间,IC复 ...

嗯,上电瞬间电容相当于通路?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上电瞬间电容相当于通路?是这样吗?

上电瞬间,对电容充电,相当于有电流流过,待电容充满后,不再有电流流过。
若此时间超过IC的复位时间,则可令IC复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上电瞬间电容相当于通路?是这样吗?

上的瞬间,对电容充电——微观看:电容正极电子将往VCC方向流;同样,负极也会有电子流过来。所用从宏观看就是,有电流从电容正极流向负极,也就是导通~

网友:
    lz这是个微分电路呀,高电平复位,分析始终抓住电容电压不能突变这个原理来分析,然后那就是充放电,不过这种电路相当的不可靠。cpu一定得选择低电平复位的那种,这种可靠些。高电平复位一个干扰过来说不定就把CPU复位了。

网友:
    果然给力的评价团体啊,楼上都是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