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解决PADS的ASC文件导入到allegro时的网络丢失问题?

楼主(2012-08-14):
我在allegro导入pads的ASC文件后,有部分器件的地网络会丢失,请教各位大虾这个要如何解决?是什么原因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库路径也要设置成asc文件所在的路径

网友:
转来转去总会有些风险

楼主:
后面找到原因了,我的PADS文件是AD转过来的,在AD里比较自由,可以单独放置焊盘,而PADS和allegro里不行,这样转就会有网络丢失,把那些PAD删了就不会掉网络了,看来要想在不同软件之间转换,就要熟悉各个软件,在使用时用共有的方式,这样转到其它软件丢失的应该就比较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