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带“.”的元字符呢?

楼主(2012-08-14):
    我做字符串查找匹配的时候,发现如果匹配字符串本身带有“.”会出错,做不到allegro自带的那个查找功能样子。请问下,“.”换成“\.”行不行呢?但按字面意思,是忽略这个“.”如果就是要查找这个“.”呢,求指点下,谢谢!

    ;code

    when( input_net_len == 0
          axlFormListDeleteAll(my_find_form "input_net_name_field")
          axlFormSetField(my_find_form "input_net_name_field" "*")
          filterd_net_list = nets_list
          )
    when( input_net_len > 0
          regex = ""
          for( i 1 input_net_len
                item_char = substring(input_net_name_field i 1)
                when(item_char == "*"  item_char = ".*" )
                 regex = sprintf(nil "%s%s" regex  item_char)
                )
           regex = sprintf(nil "%s%s%s" "^" regex "$")
          filterd_net_list = rexMatchList(regex nets_list)
          )

网友:
    目前skill的正则表达式中"."用来匹配任意单个字符

    以下代码希望可以帮到你
    1. Skill > rexMatchp("[.]" "abc.123")
    2. t
    3. Skill > rexMatchp("[.]" "abc123")
    4. nil

楼主:
    版主在线,回复神速,多谢了!
    也就是我在我的代码:
    when(item_char == "*"  item_char = ".*" )后面插入一行
    when(item_char == "."  item_char = "[.]" )就可以是吧?,我刚才想到如改成这样行不行呢,有什么不同
    when(item_char == "."  item_char = "\\." )
    谢谢!

楼主:
    我在调试的时候发现,改成when(item_char == "."  item_char = "\\." ),如果网络名是:5.5V,也可以找到了。

网友:
    没有什么不同,在中括号内的就表示匹配这个字符或字符范围,在中括号之外的字符可能作为指代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