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中选择材料只能选择系统中的材料么?

楼主(2012-08-14):
如题:siwave中选择材料只能选择系统自带的么?不能自己设置介电常数的么?遇到没有的材料怎么办?

网友:
    不是的,可以自己创建的,你仔细看一下,应该能发现。

楼主:
    找到了从edit materials中自己添加么。

楼主:
    这个操作能改在设置层叠哪里就好了。要不然不熟悉的还得出去找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