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的朋友,

楼主(2012-08-14):
现在有一个很棘手的事情,2007年一个老款的protel99SE的文件,内面走线没有网络属性,请在线的朋友帮忙,看看用什么办法让这个“抄板”文件自动生成网络,这样我就可以在原文件上增加几个元件,修改几条ROUTE.谢谢!

楼主:
没有办法了,重新找原理图设计,

网友:
自己添加网络就可以,如果板不是灰常复杂的情况。

网友:
99se 可选择 按照铜皮连接生成网络,此网络表同样是可以导出的。这样在修改好PCB后可以核对网络是否吻合

多层板内层走线生成网络是否可行?未知?   (从你的表述感觉 负片此法也许不行,感觉若是正片 是可行的)

后感觉若没有网络,负片怎么生成,可见此法又是可行的...   (等待楼主反馈)

网友A:
啊?又抄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又抄板呀

没有网络≠抄板
抄板≠没有网络

楼主:
王兄,我还是把文件发给你帮我整一下吧,谢谢!加一下 企鹅。

楼主:
guowei681的建议很实用,但要花的时间太长。

网友(点评):
实用的方法99se自动生成网络的方法,guowei681的应该是人工辅助个别网络添加

楼主:
wanghanql,您好,能不能帮我把文件转一下看看,谢谢

楼主:
主要是加载网络后没有反应。

网友:
已经解决了吗?

网友(点评):
应该解决了,稍后楼主会有结论公布出来,基本断定不是抄板文档

楼主:
大家好,此问题已解决了,在此谢过WANHANQ 先生的指导,文件快整好了,有空会把具体的步骤发上来。

楼主:
1.        查看文件有没有元件序号,如 R1,R2…C1.C1……IC1,IC2…….(有的话就可以不理)。
2.        在网络管理中,从铜皮中建立网络表。
3.        加载建好的网络表。

楼主:
创新是永远的主题,大家不要再用这个PROTEL99SE,多用AD10,PADS9.3,CADENCE16.5.太旧的软件,跟不上时代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