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放置元件无法显示

楼主(2012-08-14):
用place-quickplace放置元件后,有的元件无法放入,请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错误提示,是零件没有,还是pad flash没有,只要一样没有,都放不下的。。。

网友:
没显示那部分是没有封装,因为库路径设置的不对,PAD PATH和PSM PATH都要对

楼主:
谢谢,查出是原理图与封装引脚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