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指教,不同引脚的封装怎么做

楼主(2012-08-14):
如果一个元件它的原理图CAE封装引脚是10个脚,但PCB封装实际只有8个引脚,就是说CAE封装有4个脚在PCB封装中是共用2个脚的,要怎么建元件库才能在导入网表时不报错?请前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做封装的时候不要出管教,用2D线画一个示意的管教连接就可以了

谢谢指点!!!

网友A:
原理图做封装的时候不要出管教,用2D线画一个示意的管教连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