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我对DDR2走线规则的理解,欢迎高手指点。

楼主(2012-08-14):
我自己整理了一下,做了个文档。大家拿去看看哈,不对的地方望指点。谢谢! 新建文件夹

网友A:
误差作的是可以的,只是线长长一倍,我们都是做1200mil的。

网友B:
线宽都是5mil?不应该通过阻抗计算得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作的是可以的,只是线长长一倍,我们都是做1200mil的。

我的意思是说,最长时不能超过250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宽都是5mil?不应该通过阻抗计算得出吗?

其实线宽是可变的,一般4到6MIL之内,可根据板厂实际生产能力算出。主要是帮我看看线间距和等长要求是否正确,差分对里面是否包括UDM,LDM?我看有些资料上没有要求UDM,LDM走差分?我也不知道这两根线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C:
楼主,你使用的是什么软件作图?PADS Layout进行DDR设计是不是很大困难?

网友D:
DDR2最多能Support 8根DIMM,最外面那根线长估计是不够。相互之间的时序绑定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使用的是什么软件作图?PADS Layout进行DDR设计是不是很大困难?

比ALLEGRO还简单,只是你要会用ROUTER。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R2最多能Support 8根DIMM,最外面那根线长估计是不够。相互之间的时序绑定是可以的。

ALLEGRO的多线同时走的确方更,听说PADS的最新版本也有这个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ALLEGRO还简单,只是你要会用ROUTER。

但是使用PADS Router画完使用什么进行仿真?

网友(2013-09-03):
ALLEGRO的多线同时走的确方更,听说PADS的最新版本也有这个能力。

网友:
    同组之间的误差是不是要去的有点小呀?10-20mil,那绕线狠麻烦啊。绕的狠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