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利用Cadence 进行SI仿真,关于用到的仿真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2-08-14):
我看到资料上写到“在进行仿真时使用的模型文件的格式是DML”,但是在Setup Advisor中设置在模型库中不存在的模型的时候,对有源器件创建的是IBIS模型,对无源器件创建的是ESpice模型?是软件会自动将这些模型转换成DML模型吗?如果软件能自动转换,那为什么有的模型还是需要我们自己通过Model Integrity来转换?
哪位高人帮忙解决一下,在这里弄糊涂了,万分感谢!!!

网友(2012-10-23):
我也是的,很郁闷啊

网友:
用Model Integrity转换吧,有源器件模型为IBIS,RLC器件为ESPICE模型。。。

网友:
    仿真软件里面可以将IBIS模型转换为DML模型。在model browser里面有个translate按钮,一点自动就转换了。

网友:
    16.5以上的版本,名义上是支持IBIS模型的,为什么说是名义上呢,因为软件自动会把IBIS模型转化为DML模型,所以16.5以上版本可以不手动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