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没有网络定义的铜皮(急)

楼主(2012-08-15):
我在画电源层分割的时候,画了anti-etch的分割线,但是在它与route keepin之间有点碎铜显示没有网络,在status中有,但是在图上选不出,就算是出了shape no net的报告,也没有显示同,正板式3.3v电源为主,只有选择它的时候才能看到碎铜,我想重新对铜皮进行分割,有总有错误,请各位前辈,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处理经验,谢谢指导!

网友A:
其实你铺铜的每一步,软件都有做记录的。在color\stack-up\boundary,boundary这个属性打开后去查找你的无属性铜的位置,删除它的线框即可。有时候很多设置都是为了方便找出错误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如此。

网友:
补充楼上做法,建议关闭其他显示,而只勾上boundary这一栏,接着进行删除操作,在find选项中选中all off,然后再勾上shape,这样点击要删除的碎铜就可以进行删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铺铜的每一步,软件都有做记录的。在color\stack-up\boundary,boundary这个属性打开后去查找你的无属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