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99转ORCAD

楼主(2012-08-15):
请问protel99原理图是否可以转orcad原理图,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是可以转,但不建议转换。(网上有现成的答案,请自学怎样在网络中搜寻现成的答案)
建议各自的文档在各自的环境中编辑修改,正常情况下,公司会禁止文档反复转换编辑修改

楼主:
怎样转,能否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
    PROTEL从99se后就没用过新版本的东西

网友:
    不建议转 如果有时间的话用ORCAD重画吧

网友(2013-11-07):
    protel99se 生成DDB  用 AD6.3(不能用高版本)打开,另存D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