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D6画的板子,可以到allego中打开进行仿真吗?

楼主(2012-08-15):
如题?请教问题。

谢谢!

网友:
只能说可以。但要转换
先pads打开,然后导出ASCII,然后导入ALLEGRO....
当然可能会遗漏某些信息。但主体都还在。

我的问题:导入ALLEGRO,GND via全丢了,望解答。。

楼主:
哈哈,不知道有谁清楚,AD6和pads到底哪个行?如果这样可以的话 就不要熟悉allego画图工具了

网友:
应该不行!AD画的板子想转成allegro格式都难,更别说仿真了。
应该会有很多信息丢失的。!

网友(2013-07-02):
用Mentor Hyperlynx它可兼容多个EDA的PCB直接调用不需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