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丝印成文字

楼主(2012-08-15):
调整丝印成文字的时候,总是出现两个一样的名字怎么处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LP Wizard 10.3.1生成的封装能否自己修改一下REF呢?

网友:
你show一下两个名字的属性,是不是都在丝印层,应该一个是在assembly层的,一个在丝印层。
把封装打开用edit-text修改ref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有两个丝印,应该是不同层面吧,关掉就可以啦。如果你确定是同层,不用两个,你可以删掉其中一个。。。
第二个问题,可以修改的,修改后存档就可以啦。。。一般我用那个建好后,我也会按照自已的习惯修改一下文字啊层面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有两个丝印,应该是不同层面吧,关掉就可以啦。如果你确定是同层,不用两个,你可以删掉其中一个 ...

这应该是mygod22所说的原因,当时在pcb中创建器件封装时就输入了两个层的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有两个丝印,应该是不同层面吧,关掉就可以啦。如果你确定是同层,不用两个,你可以删掉其中一个 ...

分析很详细,很有逻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有两个丝印,应该是不同层面吧,关掉就可以啦。如果你确定是同层,不用两个,你可以删掉其中一个 ...

刚才我看看了,却是同层的,那为什么会有两个呢?
封装的时候我明明看了一下却是丝印层和装配层分别一个啊,求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我看看了,却是同层的,那为什么会有两个呢?
封装的时候我明明看了一下却是丝印层和装配层分别一个 ...

如果封装确定没有问题,那就可能是你不小心change到了,你可以更新零件(只更新文字即可),但文字就会要重摆。。。
如果只是几个,你可以将零件删掉,再重新放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封装确定没有问题,那就可能是你不小心change到了,你可以更新零件(只更新文字即可),但文字就会要重摆 ...

我却是CHANGE了,是按照书上的EDIT-CHANGE +框选整个PCB板子,这样不对吗?

网友A:
你changes的时候最好只打开一个层面,不然就options那边NEW SUBCLASS那边不能勾,否则会将文字changes到同一个层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changes的时候最好只打开一个层面,不然就options那边NEW SUBCLASS那边不能勾,否则会将文字changes到同一 ...

。。。。。我还是刚学啊,水平确实有限啊,但是还是非常感谢你耐心解答啊,这个论坛气氛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