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DRC检查内容求解

楼主(2012-08-15):
在完成DRC检查后,打开DRC文件后,其中有这么一段,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
*
*  PeRForming annotation.
*
********************************************************************************

        LAST USED REFERENCES

        R109
        U20
        J7
        C202
        X6
        JP4
        L37
        OP3
        BT1
        TP1
        D1

Done updating part references
请高手讲解

网友:
你做了 Annotate 動作之後,ORCAD 將每一種的最後編號表列出來,僅供參考。

如果你的元件是連續編號,並且是由1號開始,由上面可得知 U 的元件已經使用 20 個了。
如果元件是不連續編號(有跳號),那大概就沒什麼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