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电源大电感下方能走线吗?

楼主(2012-08-15):
电源大电感下方能走线吗?我一直觉得那里是强磁场,会对下方信号有影响,而且下方没有地,那电源本身也有影响。

但我看到很多板子都走了线的。

网友A:
嘿嘿,我还看有人在晶体下方走呢。怕是他们对EMC没有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我还看有人在晶体下方走呢。怕是他们对EMC没有要求吧。

晶体下方走线倒不多,但电感下方走线真是我看到所有板子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困惑了。
你能讲讲原理吗?

网友:
看走什么样的信号线,如果是非重要的信号线,判断电平很高,如3.3V 的逻辑信号,影响不是很大。如果是DDR,CLK,高速串行信号,那影响就大了。功率MOSFET和电感,产生的串扰大于大约在500mv,下方走线,自己去衡量重要性吧

网友:
    电感下面尽量不要走线,干扰会很大,如果就是普通的数字电路无所谓,高速了就要慎重了

网友:
    尽量少在走线
    实在没地方走线
    也只是在那里走不是关键的线

网友:
    最好不要走线,不管是低速还是高速。产生的干扰会影响稳定性。

网友:
    同样困惑,如果电感下方已有地平面屏蔽,那么还是不允许么。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2-09-18):
    不能走线

网友:
    回8楼,电感下方已有地平面屏蔽的时候干扰会减小,但是电磁场会穿透地平面的。所以会干扰到所有位于其下的信号

网友:
    可以偷偷的走几根但不要太贪心啊。

网友(2013-03-02):
    可以走一点低速的线路

网友:
    一般晶振,mos管,power转换区都不走线的

网友:
    不能走线,潜在很大的风险。

网友:
    尽量别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