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转出PDF文档 支持ANSI的虚拟打印机

楼主(2012-08-15):
      大家谁知道allegro在生成元件位置(PDF文档)时,有支持ANSI字体的虚拟打印机吗?
    最近碰到这样一个问题,allegro默认的字体是ANSI的,我摆放丝印时也是这种格式的,可是打印PDF时(目前用的是PDF Creator虚拟打印机),不支持ANSI字体,只能换下字体格式再打印,这样字体大小会变,会偏移,影响打印效果。
    请高手指点什么软件好,或者怎么处理这种情况的?

   注:打印出的PDF可以搜索内容的,不能搜索的我懂。

网友A:
安装普通的adobe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普通的adobe就行啊,

可以吗?我想打印出来的PDF可以搜索内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吗?我想打印出来的PDF可以搜索内容的?

额,一般的pdf文档也可以搜索内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一般的pdf文档也可以搜索内容的吧。

这个...你也试过吗?
   我以前也记得这样OK,但忘了可不可以搜索,现在打印的没法搜索。
你尝试下 看行不行?  多谢哈

网友B:
Allegro16.5里有直接转Pdf的功能,File-----Export-----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16.5里有直接转Pdf的功能,File-----Export-----PDF。

还没下载16.5呢  目前用的16.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下载16.5呢  目前用的16.3。

我就是按ACTODC这种方法的,16.3没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按ACTODC这种方法的,16.3没这个功能?

16.3没这个功能,你能截个16.5图给我嘛
    如果有16.5的安装资料,发下链接给我  好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