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生产网表时出错,求解

楼主(2012-08-15):
在生成网表过程中出现如下问题,求高手指点!以前也有过,后来自己解决了,但时间长了忘记!

网友:
看看session log文件呀,里面会有说明什么原因的

楼主:
#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standard(sch)\.
有好多这种Error,standard(sch)是我的原理图库所在位置

楼主:
Spawning... "F:\Candence\SPB_16.3\tools\capture\pstswp.exe" -pst -d "F:\SPB_DATA\S3C6410\schematic\s3c6410.dsn" -n "F:\SPB_DATA\S3C6410\schematic\allegro" -c "F:\Candence\SPB_16.3\tools\capture\allegro.cfg" -v 3   -l 31 -s "" -j "PCB Footprint"
#1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standard(sch)\.
#2 Error   [ALG0065] Illegal character in \standard(sch)\.

楼主:
求解啊!真不懂是怎么回事

楼主:
最终搞定了!
可能是盗版软件的原因,是我自己做的原理图库有问题(我是一个一个试出来的!),慢慢更新自己的库吧!比如说新建一个库,然后把现有的库中的元件拷贝到新建的库中,这样有些元件就可以用了,如果再不行的话重新命名里面不行的元器件名称或加上封装!!!总之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