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时候出现异常,请各们大大帮看下,谢谢!

楼主(2012-08-15):
RT

为什么这个pad在paste层没有显示呢?别的都能看到,就这个pad看不到。

网友A:
把你的paste mask top的光绘设置发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paste mask top的光绘设置发图上来。

别的都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
再帮我看看这是啥原因?
有一层不让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再帮我看看这是啥原因?
有一层不让走线

网友:
楼上能不能说的明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Layer4不可控

网友B:
层设置那里弄成  no plane

网友:
这个我知道了

楼主(2012-10-16):
引用 网友B:
层设置那里弄成  no plane

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你做元件PIN 或者是SMT的时候有没有加上PSK 那一层 如果没有加 有可能会显示不了的 这是做元件封装的规范 当时偷懒 出CAM时哭死

网友:
如果有前任的库 别偷懒 把所有要用的封装都整理一下 看看有没有设置问题 这是交接手续的规范 画图不是那么随便的

网友C:
真有问题 自己再问硬件攻城狮要份该元件的DATASHEET规格书 别当时耍偷懒 出板子的时候是没时间再考虑那种事情的 那是要死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问题 自己再问硬件攻城狮要份该元件的DATASHEET规格书 别当时耍偷懒 出板子的时候是没时间再考虑那种事 ...

不是这个原因,刚开始这一层是可以走的,但后来我想把这一层设置成了CAM plane,再后来我想在把这一层做信号层,再改成No plane也不让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层设置那里弄成  no plane

刚开始这一层是可以走的,但后来我想把这一层设置成了CAM plane,再后来我想把这一层做信号层,再改成No plane也不让走线了。

网友(2012-11-16):
    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
    最好不要随便改设置 因为随便乱改会出“人命”的 比如你乱改最大值 再改导入导出回来 你的槽孔就没有了 得重新设置

网友D:
    最好将原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将原文件发上来看看

    另外,看一下Gerber设置里的这个,把里面的所有字符都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