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 si里面有个cutoff frequency是意思

楼主(2012-08-15):
最近买了本教材,跟着学仿真,仿真的时候这个cutoff frequency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设置叫做precent manhattan是什么意思?
谢谢啊~~~·

网友(点评):
什么教材?书名

网友A:
截止频率
曼哈顿距离比率

你最好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止频率
曼哈顿距离比率

曼哈顿比率是什么意思?
这里仿真的时候,设置截止频率有什么作用?

网友:
你可以先了解下曼哈顿距离的概念。
他这个代表两点之间的距离。
在SI中,用来设置没有布线的两点之间的默认长度信息。
所以可以设置比率,你可以任意倍数长,当然不能少于两点之间的线段。
截止频率:
Cutoff Frequency
Use the Cutoff Frequency parameter to establish a bandwidth for generating interconnect parasitics. When you set Cutoff Frequency to 0, and you choose BEM2D as the field solver, it generates DC values for the RLGC matrix only, and does not account for internal inductance.
The section that follows explains the EMS2D settings used to generate frequency data. One option is to mimic how BEM2D uses the cutoff frequency setting; when you set this value
to 0, EMS2D provides internal induc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