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如何转CAD打Bottom层彩印

楼主(2012-08-15):
各位,是怎样打印protel的彩色PCB图纸的,特别是Bottom层彩印(要反向)。能分享一下方法吗?谢谢!

网友A:
首先.File里面的Page Setup选项

然后选择Advanced...选项

右键点击...Insert Layer是添加你所需要的层...Delete是删除当前你选中的层....

最后只留下Bottom层..并将Mirror选项勾选.....
点击OK  然后直接用彩色打印机打印出来应该就OK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File里面的Page Setup选项

然后选择Advanced...选项

学会了,很是感谢!打印出来不是最清晰。我见过别人发过来的一分资料,是转成CAD再打印效果更好点。就困惑在BOTTOM的反面转CAD了。不知如何转换的。

网友:
可以先转换成PDF格式之后再打印,可以参照以下贴: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5606-1-1.html

网友:
前提是你的打印机是能打彩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