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退耦电容是否应该就近打过孔到地?晶振匹配电容的地如何处理?

楼主(2012-08-15):
1金币

问题一:
以前一直这么觉得的,但看到一篇文档NEC的,他是这么建议的。
问题是,退耦电容的地,是就近打过孔到地层好呢?还是地线由退耦电容经单片机地管脚汇到单片机下的大面积地,再经过孔到地平面?

楼主:
问题二:
晶振匹配电容如何接地?
但NEC的一篇文档这样告诉我。

我的接法

我的接法

NEC文档描述

NEC文档描述

也见过这样的

也见过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还有两个地朝外的,就不贴图了

还有这样的,还有两个地朝外的,就不贴图了

NEC的那篇文档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个好

网友A:
如果将连通电源层的VIA放在电容和芯片管脚之间的走线上的话...这样的滤波作用几乎不大...最好的就是像图上说的那样....由芯片管脚出线到电容焊盘在通过地孔连接到内电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将连通电源层的VIA放在电容和芯片管脚之间的走线上的话...这样的滤波作用几乎不大...最好的就是像图上说 ...

那篇文档中的建议是匹配电容的地不好直接打孔连到地平面,而是在顶层走线连到芯片的地管脚。我是这样理解的。
-----------------------------------------------------------------------------------------------------
结合问题一问题二,晶振匹配电容不直接打孔到地平面,而是连接到芯片地引脚,芯片地引脚也不是就近打孔到地平面,而是汇到芯片下的大面积地再打孔到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篇文档中的建议是匹配电容的地不好直接打孔连到地平面,而是在顶层走线连到芯片的地管脚。我是这样理解 ...

其实在退耦电容和芯片管脚之间不管电源还是地线...要是都能够做到走线都是由芯片管脚直接连接到电容焊盘...在从电容焊盘出线放置过孔到内电层和地层...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实在有困难起码要优先满足电源的电容是这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在退耦电容和芯片管脚之间不管电源还是地线...要是都能够做到走线都是由芯片管脚直接连接到电容焊盘. ...

你说的这些,我大概理解,先过电容再到芯片相应管教。
现在的问题是,这篇文档不建议就近打过孔连到地平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我大概理解,先过电容再到芯片相应管教。
现在的问题是,这篇文档不建议就近打过孔连到地平 ...

就近打过孔是为了减少信号与地之间的回路..有利于EMC..你看的那篇文档可能是说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吧...我觉得正常的话肯定是回路越短信号的质量越好...

网友:
晶振的话通常是按照图13那样的比较好这样有屏蔽的作用,晶振对外辐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