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8-15):
铺铜后出现这一问题请各位帮我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Dynamic shapes out of date: 1 out of 27
urrent fill mode         : SMOOTH

  Layer = TOP
     State: No Etch      Point on shape: (317.2900 150.7850) Net: GND1

网友:
铜皮没更新。。。
Reports下,看看坐标到底在哪里??

楼主:
从坐标点上看不出任何问题?我把那块铜皮删掉问题还是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坐标点上看不出任何问题?我把那块铜皮删掉问题还是存在。

方便的话就把你工程传上了 帮你看啊

网友:
更新一下就可以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