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于生成丝印层

楼主(2012-08-15):
请问大家,如果设置于生成丝印有的失败了,改怎么办,会影响板子吗?如下
 Autosilk finished ... (Failures: 2)

网友A:
丝印本来就不影响板子的性能,只是查看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本来就不影响板子的性能,只是查看的作用

我想说的是,这生成失败的丝印我怎么办?它为啥就失败了呢?

网友:
自己查看下,可能手动调整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