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共模信号。

楼主(2012-08-15):
哪位大哥给解释一下差分信号和共模信号啊?
他们的区别和应用的场合啊。
另外附图一张,这里的网络变压器差分对处,为什么这样加电阻和电容?原理是什么?为什么啊??

网友:
差分信号,共模信号网上资料很多。
差分信号可以分成共模信号部分与差模信号部分。
讲起来比较复杂,不想打字。
电阻电容部分
前面: 100ohm阻抗匹配
C45共模电平设置为0V,不影响直流偏置2V
后面: 中心抽头对地阻抗设置为75ohm. 我记得要接个电容连接地的,而不是直接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

请问一下,你这个以太网接口电路中,隔离变压器后面就直接进了RJ45,还是加了共模电感再进入RJ45的。能发个全图么

楼主:
直接进了rj45,没有加共模电感

网友:
学习了,感觉一般的有用信号应该都是差模的,噪声大多是共模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通俗的讲:差模是在运放的正负输入端分别加上不同的信号,比如负输入是参考电压及反馈电压,正输入端注入信号;共模是将正负输入并联后同时连接在一个信号或电压上。

共模和差模信号的区别在参照物。
  共模信号存在于多个载流导体与公共的等电位导体之间,如大地,金属屏蔽壳体、金属机壳、金属船体和大的金属平板。
  差模信号存在于载流导体之间,载流导体互为参照物。
  共模干扰信号通常是由差模信号在传输过程中通过寄生电容的耦合、导线的空间辐射形成的,反过来又会串扰成差模干扰信号。
  差模信号是设计规划的对象。共模干扰信号是寄生的,是计划以外非预期的,会破坏有用信号,必须采用额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