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9的,求助!

楼主(2012-08-15):
AD9中 刚导入网络表~~元器件都是绿的,除了IC和晶振~~但如果把焊盘改小,贴片元器件就没事。如图,是不是规则设置有错,是的话,是哪个规则呢,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图1

图1

网友A:
好像是丝印层到其他层的距离设置问题,D-R-尝试修改那几个和SKIL有关的设置。

网友B:
三楼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丝印层到其他层的距离设置问题,D-R-尝试修改那几个和SKIL有关的设置。

就是这问题~~谢谢~搞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丝印层到其他层的距离设置问题,D-R-尝试修改那几个和SKIL有关的设置。

  问题解决了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楼有理。。

  问题解决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