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杂问题,看看大家有没有好的经验

楼主(2012-08-15):
第一个问题:一般线宽,间距我们怎么去设置它,例如像地线,电源线,时钟线,信号线,等等,大家一般怎么去设置呢?
第二个问题:大家对各个层之间的颜色设置的喜爱是怎么样的呢?
第二个问题:我打过孔的时候是不是要不断的去切换,例如,TOP GND之间,打完第一个孔之后变成了GND TOP ,那么我打第二孔的时候是不是要去切换回TOP GND呢?还是不用管它,直接再打?

网友A:
菜鸟问题,电源地一般设置20MIL出线,最小情况8MIL,10MIL等,具体看焊盘宽度;时钟线,信号线按阻抗计算值设置,其实规则设置可以搞个模板,这样会很方便。
颜色根据个人喜好,不过不要改成黑色了。
ALLEGRO结合走线快捷键打孔很随意的,多排孔建议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鸟问题,电源地一般设置20MIL出线,最小情况8MIL,10MIL等,具体看焊盘宽度;时钟线,信号线按阻抗计算值设 ...

谢谢,我却是还是刚开始接触这款软件,你所谓的规则模版设置具体的步骤是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