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有没有单独保存元件到库的功能??

楼主(2012-08-15):
如题,谢谢!!

网友:
应该没有吧,至少我不知道,呵呵,一般都是直接从pcb导出来就可以啦。。。。

网友:
全部导入库再找单独的那个吧  占不了多大内存

楼主:
这么高级的软件为什么不能做这种低级别的事呢?垂直对齐的功能也没有,这软件让我很无语。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我这有个skill

单个导出元器件(dumplip).rar

网友:
16.5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