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走线时可不可以只避开障碍,但不拥抱障碍?

楼主(2012-08-15):
就是说线碰到障碍物就停下来,不要去抱障碍物。谢谢!!!

网友:
貌似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不会吧,又没有??这软件也太强了。。。

网友:
你把拥抱功能关掉,自己手动走线就行了。

网友:
我想知道,有没有只推挤走线,不拥抱障碍物的设置。
9 c5 p5 H& D4 C拥抱障碍物总是导致走线很容易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