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做封装时要不要设层数?

楼主(2012-08-15):
' }/ w+ x: g8 callegro做封装时要不要设层数?我看到公司前人做的库,有的是4层板的,有的是2层板的,贴片的都做成四层板的。这样我很费解。谢谢!!!

网友:
除非有特殊的要求,一般插的3层,贴的1层,楼主说的很像是从PCB导出来的库,而不是原始库

网友:
我也觉得不像是专门做的 因为做封装的时候贴片就两层表面做处理 内部是不用的啊

网友:
不用设,如果是从别的板子里导出的零件,他的层数就会跟导出的PCB一样,只要设置正确,那个是不影响的

网友:
除非特殊结构,比如说过孔与焊盘重合之类的

楼主:
哦,明白,可能是从板子上导出的元件。谢谢大家的回答。